[技术问答] N76E003的下载口怎么做普通IO口要怎么配置

楼主(2018-07-11):
我调试的时候感觉N76E003的下载口clk和dat这两个口不受我控制,我想是不是要配置什么才可以做普通IO来使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不能作为普通口操作

网友B:
27.2 OCD限制条件
由于N76E003功能比较丰富,而引脚比较有限,所以一个引脚上可能多个功能。使用OCD系统时肯定会牺牲一些功能,主要有以下一些限制条件:
1. OCD模式用到P2.0/̅̅̅̅̅引脚,因此该引脚既不能作为输入也不能作为外部复位
2. OCDDA与P1.6共享一个引脚,因此该引脚I/O功能或其他功能都不能使用
3. OCDCK与P0.2共享一个引脚,因此该引脚I/O功能或其他功能都不能使用
4.当系统处在空闲或掉电模式时,因为部分外设时钟已经停止,所以任何访问可能无效的。读访问可能返回一个无用的数据,写访问可能不成功。
5. 不能关闭HIRC,因为OCD需要这个时钟监视内部工作状态。在调试模式下,关闭HIRC的指令将不起作用,
CPU进入掉电模式时HIRC会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不能作为普通口操作

我不调试,直接运行,引脚用在外设上了,我要关闭这个模式怎么配置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2 OCD限制条件
由于N76E003功能比较丰富,而引脚比较有限,所以一个引脚上可能多个功能。使用OCD系统时 ...

这个手册上我看到了,我也知道,但我不进行OCD,我要用引脚,怎么配置我可以使用引脚而不用OCD

网友C:
烧录时不选择 ocd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用"icp tool"先设定config中的OCDEN关闭。
在KEIL中没有开放config中的OCDEN
之後烧录,代码中可操作P2.0,P1.6,P0.2作GPIO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用"icp tool"先设定config中的OCDEN关闭。
在KEIL中没有开放config中的OCDEN
之後烧录,代码中可操作P2 ...

在KEIL中没有开放config中的OCDEN   这句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先用工具设置关闭,然后代码怎么写,还是工具设置关闭后直接就可以用IO口了

网友E:
修改配置字吧。

网友F:
配置字里把RST设置为IO就可以了。配置字0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置字里把RST设置为IO就可以了。配置字0里设置。

是这两个文件中那个,方便加个qq解答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上我看到了,我也知道,但我不进行OCD,我要用引脚,怎么配置我可以使用引脚而不用OCD ...

keil和ICP Tool都可以配置芯片的控制字, 但是禁用OCD功能, 需要用ICP Tool.

网友G:
调试时候你还要靠他通信呢。必须脱离后独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