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最大功率传输效率

楼主(2018-07-11):
我们电路分析基础中学过,当源阻和负载满足【共轭匹配】条件时,可以达到最大的功率传输!

于是有人把这个结论随便套用到不合适的场合,说电力公司的发电最多有一半可以传输到用户家。

同志们,这样的话,电力公司可要亏死了,要不电费要涨价啊。

实际上,这要看本贴主题--最大功率传输效率问题,定义如下图所示:

在通讯系统中,使用共轭匹配,最大效率是50%,这个是允许的,能接受的。
但是电力系统中,特别是设计发电机时,要做的就是让R1特别小,远远小于R2,此时效率可以达到90%多。

网友A:
用增透膜,把反射回来的信号再都反射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增透膜,把反射回来的信号再都反射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想法有创意, 用什么技术实现电信号的增透效果

楼主这里讲的源损耗, 也不是线路信号反射的损耗

网友C:
实际上通信直接用这个的也是在线路传输上,而在在电路中,如设计各类高频放大器也不是用这个匹配。。。。
更可笑的是网上还有很多误导什么音频功放半导体电路用这个匹配,纯粹胡说八道的。。。

网友D:
低频电路(不考虑高频行波反射)设计中,哪些情况真的需要应用阻抗匹配?

好像不太多呀。

1. 传感器弱信号的提取?
2. 提高信噪比时。?

还有。。。。。。

大家说说看

楼主: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算一个?

网友E:
当负载等于源阻时,只是功率最大。不是损耗最小。所以传电能不能这么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有创意, 用什么技术实现电信号的增透效果

楼主这里讲的源损耗, 也不是线路信号反射的损耗 ...

电磁波的反射,不是电的反射。
电流和电压只是电磁场作用在金属上后的一个宏观反应。

微波里面好像还有个定向耦合器,好像是还有个变压器也是能变换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