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请教51单片机速度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7-11):
请教前辈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怎么写程序,原理图已画好
D:\Program Files\TIM\文件\MobileFile
E:\我的文件夹\单片机实训

@xch :haha
xch
自己的孩子自己生

网友A:
百度找找程序,按照逻辑自己移植吧,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网友B:
建议楼主自己写,网友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
如果想外包可以去外包频道发布项目

网友C(2018-09-21):
需求比较简单,一般电机控制用定时器中断,也可以采用PWM+DMA,当然还有PWM加从定时器等,不过和定时器类似,CPU负荷少点,最主要是加减速的曲线,个人暂时用S型感觉还不错。当然我们做的设备都是工业级的,对电机控制要求比较高

网友D:
你要仿真的话选AT89C51RB2吧,我记得这款仿真模型是自带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