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数据采集的话主要是看什么硬件指标呢?

楼主(2018-07-11):
128KB 16BIT的话需要达到什么硬件指标,还有就是128KB的速率需要用FPGA采集再输入M0的上位机吗,能不能直接输入M0?

网友A:
应该是速度和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速度和精度吧。

对的,那速度和精度对应的需要的硬件性能是什么呢?计时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