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半波整流电路仿真波形问题

楼主:
如图为半波整流和仿真的波形,为什么out1与理想波形不同
经各点的波形测试,发现out1处的波形为mid和out的叠加
mid为运放反相输入端,存在一个小的半波
out为运放输出端,存在一个大的半波
两者叠加产生了out1的波形,求解释

网友A(2018-07-11):
改成使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使用双电源。

嗯,换成双电源确实可以了,请问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换成双电源确实可以了,请问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仔细看《模拟电路》教材里面关于输入共模范围的内容,或者仔细看你使用的运放LM358的datasheet,里面也有输入共模范围的内容。

网友B(2018-11-15):
引用 网友A:
改成使用双电源。

半波整流电路只有一半被利用,那另一半的能量去哪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电路只有一半被利用,那另一半的能量去哪了呢?

你最好是另开个新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