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 HAL库USB CDC

楼主(2018-07-11):
如果USB没有连接到PC或拔掉了,怎样才能知道这个状态呢
好像没有API调用,

网友A:
不清楚,查看所有的相关头文件里的函数看看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B:
作为从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只能靠定时查询来获取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从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只能靠定时查询来获取状态

好像那个状态值在USB拔出后并没有变化,这样也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那个状态值在USB拔出后并没有变化,这样也不正确

从机只是在主机要求数据时才发送,所以无所谓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只是在主机要求数据时才发送,所以无所谓状态了

如果没有连接,但我发数据,发不出去,会死机,
为了防止死机,加入超时,但每次超时会影响系统实时性
所以想知道USB是否正确连接,如果没有连接,我直接返回,不用等超时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连接,但我发数据,发不出去,会死机,
为了防止死机,加入超时,但每次超时会影响系统实时性
所 ...

我也不会弄,期待大神

网友C:
自己在关键地方点灯试试

网友D:
大部分usb从机都是从usb口取电,不插上就没电不运行,也就没有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D:
一小部分不需要从usb口取电的sub从机,可以检测usb口电压。还有,usb通讯都是主机发起的吧

网友E:
自己设置io口状态 接小灯查看

网友F:
有米有相关的监测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