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工程问题

楼主(2018-07-11):
我在添加别人的工程时,导入路径没有问题,但是搜不到工程文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清楚啊。一半路径没问题,就能正常导入的。
你方便把工程上传一下吗?
或者你可以尝试重新自己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B:
可能版本太低了。

网友C:
搜不到工程文件时什么意思

网友D:
根据文件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E: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F:
什么编译环境呢?

网友G:
如果使用CCS,需要导入低版本的。

网友H:
什么开发的?

网友I:
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J:
导入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K:
是否包含汉字的路径了?

网友I:
这个可能文件损坏了。

网友B:
使用高版本打开试试。

网友H:
IAR编译吗?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开发的呢?

网友G:
高版本的CCS文件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D:
工程文件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K:
好像IAR不支持汉字的路径。

网友J:
如果是直接打开文件呢?

网友L:
在显示已知文件类型这里选择的勾去掉。

网友M:
CCS的安装环境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网友N:
有中文路径?

网友O:
可以通过文件夹打开

网友P:
将头文件所在的路径加入到包含路径中

网友Q:
重新修改路径

网友R:
这个是什么文件呢

网友S:
导入工程文件吧

网友T:
这个还真不知道,只能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U:
路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S:
或者使用高级文件重新导入。

网友L:
文件或文件夹名称不符合Windows命名规范

网友R:
是不是文件不能识别呀

网友M: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Q:
OPTIONS->C/C++Complier->Preprocessor里面改

网友N:
或者有空格?

网友P:
选项卡里设置成相对路径

网友O:
路径也没有中文或者空格的。

网友U:
工程路径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T:
其他文件没有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