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电话多方即时通话。

楼主(2018-07-11):
公司想做一个电话系统,数字通信,可满足5同时通话,没有思路。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参考电话会议

网友B:
边采集边播放。我们的电话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把接收的5路数字信号加起来除以5,然后在发送给每路
很简单的
或者找出最大值发送给每路也可
这就是加法和最大值法

网友D:
楼主,莫非打算整一个8口 CC08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