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pp Designer创建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楼主(2018-07-11):
App Designer提供了一个教程,指导您完成创建包含绘图和滑块的简单应用程序的过程。滑块控制绘制函数的幅度。您可以通过运行教程来创建此应用程序,也可以按照下面列出的教程步骤进行操作。

运行教程
在MATLAB中试一试

要在App Designer中运行教程,请单击此页面上的“ 打开示例”按钮。或者,您可以通过在App Designer工具条中的Designer选项卡上选择打开>交互式教程来运行教程。

创建应用程序的教程步骤
键入以下命令启动应用程序设计师appdesigner在MATLAB ®命令行。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 将Axes组件从组件库拖到画布上。
  • 将Slider组件从Component Library拖到画布上。将其放在轴下方,如上图所示。
  • 替换滑块标签文本。双击标签和替换词 Slider用Amplitude。

  • 在画布上方,单击“代码视图”以编辑代码。(请注意,您可以通过单击“ 设计视图”切换回编辑布局 。)

  • 在代码视图中,添加一个回调函数,该函数在用户移动滑块时执行MATLAB命令。app.AmplitudeSlider在组件浏览器中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allbacks > Add ValueChangedFcn callback。App Designer创建一个回调函数并将光标放在该函数的主体中。

  • peaks在轴上绘制函数。将此命令添加到AmplitudeSliderChangedFcn 回调的第二行 :
    plot(app.UIAxes,value*peaks)

    请注意,该plot命令将目标轴(app.UIAxes)指定为第一个参数。plot在App Designer中调用命令时,始终需要目标轴。
  • 通过设置对象的属性来更改y轴 的限制。将此命令添加到 回调的第三行 :YLimUIAxesAmplitudeSliderChangedFcn
    app.UIAxes.YLim = [-1000 1000];

    请注意,该命令使用点表示法来访问该YLim 属性。始终使用该模式app。ComponentProperty 访问属性值。
  • 单击“运行” 以保存并运行该应用程序。保存更改后,您的应用程序可以在App Designer中再次运行,或者.mlapp在MATLAB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其名称(不带扩展名)。

网友A:
APP是未来的方向,听说这个产品还不是很完善(有些限制)!但是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