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压力变送器的微调方法

楼主(2018-07-11):
横河压力变送器EJA的微调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1.模数微调(传感器微调):主要要进行的工作是完全微调和零点微调。完全微调需要精度达到三倍于变送器的精度,在手操器菜单:设备设置——>诊断和维修——>检验——>下限传器微调,进行操作。如变送器的精度为0.25,那么下限微调数值在0.06。在整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只需要遵照手操器提供的指令操作即可。然后在同样位置把上限传感器微调进行调整。注意,上限微调不要超过变送器的最大测量范围。
    2.零点微调:首先要将变送器通大气,并且使用手操器和测量回路连接。然后在设备设置——>诊断和维修——>检验——>传感器微调——>零点微调。最后按手操器的提示进行零点微调。需要注意的是变送器必须是在以零为基础3%以内才能零点微调。
    在进行微调时,我们要将变送器保护设置关闭。变送器保护设置一般是表头正前面红色开关。状态有ON、OFF。如保护功能开启,微调将不能成功。

楼主:
    3.数模微调(输出微调)
    在手操器菜单中设备设置——>诊断和维修——>检验——>输出微调——>数/模微调。将"控制回路"设置为手动方式。然后根据"连接参考表"的提示,将一个精确的参考安培表与变送器相连。注意正负两端接线,然后选择OK来源www.shqyyb.com。最后将现场的装置输出设置为4ma,此时变送器输出为4ma。然后记录下参考表的实际数值,在"输入仪表值"提示中将该值输入,观察手操器的输出是滞和参考表值一致。如果不一致,继续输入参考值并核对是否与手操器输出一致。如果一致,则把4ma改为20ma再进行参考值与手操器输出值进行对比。直到准确为止。最后一步,将"控制回路"设为自动控制。后完成所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