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计量芯片RN8209D有5个疑问

楼主(2018-07-11):
关于电能计量芯片RN8209D有5个疑问

网友A:
SPI用4根或3根线收发数据,UART两根线,不同接口,不同速率

光耦的波特率和使用的光耦有关,高速光耦支持高波特率
复位的问题

MCU和外围芯片一般都需要复位,可以通过控制复位管脚电压复位,也可以通过软件命令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用4根或3根线收发数据,UART两根线,不同接口,不同速率

光耦的波特率和使用的光耦有关,高速光耦支持 ...

UART岂不是更方便些?光耦的CTR是不是反应速率的。

控制复位管脚不也是发送相关的指令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RT岂不是更方便些?光耦的CTR是不是反应速率的。

控制复位管脚不也是发送相关的指令的吗    ...

UART确实方便些,高速光耦例如6N137等
CTR是电流传输比,是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不代表速率

控制复位管脚是需要外部电路实现,例如复位按键或复位芯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确实方便些,高速光耦例如6N137等
CTR是电流传输比,是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不代表速率

看门狗是不是复位电路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确实方便些,高速光耦例如6N137等
CTR是电流传输比,是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不代表速率

怎么看光耦是不是高速光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门狗是不是复位电路的一种

看门狗有两种:一种是MCU内部自带的,一种是MCU外部芯片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光耦是不是高速光耦呢

看手册,关键章节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