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7.6-8V转5V 3A的芯片

楼主(2018-07-11):
求一个7.6-8V转5V 3A的芯片。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很低, 一般的 BUCK 电路都能实现. 所以器件可选非常大.
还有其他要求么

网友B:
TD2786  输入耐压32V  输出5V3.2A  占空比95%  可以满足要求
可提供DEMO,技术支持

楼主(2018-09-27):
选了个ADP2303-5现在遇到些问题,又发了一个帖子正在研究https://bbs.21ic.com/icview-2559240-1-1.html

楼主:
很多电源写的输入输出范围都很广,但是做低压差稳压时候不行。
有些又输入输出之间要求,有些没有找到。我现在用ADP2303-5先试试,发现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你用过这样的应用吗?我看这个芯片手册关于低压差大电流这块没有介绍,怕是不行呀!

楼主:
这个和楼上一样的,我最关心的问题手册里没有介绍,不知道行不行,感觉行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很低, 一般的 BUCK 电路都能实现. 所以器件可选非常大.
还有其他要求么 ...

我没有其它要求,就是瞬间电流很大,可能会达到2.5A或者3A,输入输出压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2786  输入耐压32V  输出5V3.2A  占空比95%  可以满足要求
可提供DEMO,技术支持
...

在北京吗?拿你的DEMO过来试试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样的应用吗?我看这个芯片手册关于低压差大电流这块没有介绍,怕是不行呀! ...

用过,5V3A随便做,你可以参考网络上过去老大一堆 3R33  DC-DC模块。体积小的可怜,但确实能输出3A,效率95-92%吧。至于压差4.75输入,就可以输出3.3V3A。你这个7.6输出5V3A更轻松。
正常工作频率330K,大电流输出储能电容必须是大容量陶瓷电容或者固态电容或者钽电容,不能用普通电解电容,否则纹波太大。
你可以直接网上弄一块3R33模块,3.3V的,改成5V,单独测试,怎么改网上资料很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323d53eeWiZq82&id=536971309624&ns=1&abbucket=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5V3A随便做,你可以参考网络上过去老大一堆 3R33  DC-DC模块。体积小的可怜,但确实能输出3A,效率 ...

是的,看到了,多谢了。

楼主:
可以,这个芯片很好,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个芯片很好,谢啦!

芯源公司的DC-DC芯片应该是行业内老大了,好用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源公司的DC-DC芯片应该是行业内老大了,好用才是正常的。

之前想简单了,觉得国外公司都挺负责的,这个芯片手册上写的可以应该没问题的,结果调了好久,差点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