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PX32 小白分析FLASH芯片手册

楼主(2018-07-11):
一个课堂大作业需要用到一个FLASH芯片,先来看看它的一些参数意义。
1、

32-Mbit, 指容量大小,注意是32兆位,就是常说的4M字节呗
dual I/O,双I/O口?具体不清楚哈
4-Kbyte subsector erase,这个后面详细再说,字扇区的大小是4K
serial Flash memory with 75 MHz SPI bus interface,SPI接口,速度可以到75Mhz,哇,这个必须得用硬件SPI才能到这个速度
2、

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之前没接触过FLASH芯片,只知道它是块擦除,原来块指的就是Sector,这个Sector大小是64K,64K还分为16个subsector,每个大小是4K

楼主:
3、

Memory organization 从存储器组织看很清楚,32Mbit指:32*1024*1024/8= 4194304 字节 = 4Mbyte
1024个4K子扇区,容量:4K * 1024  = 4M byte
64个扇区64K扇区,64 * 64K = 4M byte

看他的分区很明显,一个子扇区4K, 比如第1008个子扇区,地址:3EF000h~3F0000h,长度1000h,正好4K字节
每个sector占16个subsector

楼主:
4、

这个芯片工作温度能到125摄氏度,适合井下高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