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状态

楼主(2018-07-11):
M16复位期间I/O口是高阻状态,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可是换成了82G516,复位期间外设就会误动作,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为啥也不用MEGA16了?呵呵

网友B:
是啊,82G516的I/O的状态时可以通过程序来设置成推挽,上拉,输入等状态,基本和M16的I/O差不多

网友C:
MPC82G516 的I/O口,默认是标准的8051 I/O口模式,工作在准双向,复位后输出为1,弱上拉。

网友D:
对,但是复位期间的状态应该是和普通51一样,是弱上拉,也就是高电平。

网友E:
改用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电路外围也不需要加个什么非门,也不用改什么外围电路了。

网友A:
我觉得MPC82G516的P0口设计时有点小问题。

上电复位时,
P0M0 端口P0 模式寄存器0,复位值=0000,0000B
P0M1 端口P0 模式寄存器1,复位值=0000,0000B

楼主:
不是很理解

网友C:
即上电复位默认P0口为准双向端口,和传统的51单片机P0口上电复位默认P0口为开漏输出,不兼容!

网友F:
对,
否则,MPC82G516的P0口可满足你设计的要求。

网友D:
复位后的确是上拉~

网友G:
这个复位后上拉,是比较烦人,51改了这么久,也不做点改进。

网友H:
I/O是用来驱动8个三极管,看来非要加个IC不行了。

网友A:
改成低电平驱动可以吗?

网友I:
可改用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这样I/O口控制的外设就不会动作,电路外围也不需要加个什么非门,也不用改什么外围电路了。

网友F:
这类复位后I/O口可设定为默认开漏模式的51芯片,很常规很通用的,在中国的用量也挺广挺多的,网上去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D:
可以用低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灌电流要比驱动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G:
Megawin(笙泉)单片机比其他51单片机最占优势的地方在于仿EEPROM容量可以划分较大,对某些需要较大EEPROM存储数据的应用,可以省去外接EEPROM, 简化结构,降低成本。

网友H:
M16复位期间I/O口是高阻状态 : 是否按住复位鍵不放.
否則應該會立即執行主程序的

网友A:
GPIO型需要加下拉电阻来确保初始化状态。

楼主:
复位后肯定是没有问题,复位后不管是开漏还是输出低电平,I/O都不会误动作。

楼主:
没人说了?我考虑的是复位期间,I/O控制的外设会动作。

楼主:
改成低推的方式的确可以,不过要换管子了

网友G:
那就换个管子喽,反正PCB还没定型~

楼主:
请教,低推的方式是怎么个方式

网友H:
如高推的方式用NPN型三极管驱动,则低推的方式改用PNP型三极管驱动即可。

网友B:
要不外围加个102下拉电阻,复位完成后再设置成推挽模式应该可行

楼主:
外围加个102下拉电阻,复位完成后再设置成推挽模式还是不行!

网友F:
这是为啥

网友G:
因为 笙泉megawin51单片机上电的一瞬间(2个机器周期)强上拉能力太强了

网友A:
复位时间再短,也无法保证这段时间输出低电平。

楼主:
我给忘了2个clock强拉,看来非要高推的话就只能加电容啦,这样对IO也不好了,又增加了功耗

楼主: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程序只有 JMP $
不管是上电还是强行复位,都没有从示波器上看到 2个 机器周期的强上拉输出!!

网友A:
如何得出这样状况的测试程序,能不能给出参考以及那个I/O口会这样?

网友I:
考虑用低推的方法驱动,在复位期间,I/O为弱上拉,弱上拉不动作,弱上拉不会动作.

网友C:
用低电平驱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GPIO型必须加下拉电阻。不然上电时状态是不对的(状态不确定)。

网友F:
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

网友B:
用while却可以

网友C: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

网友H:
我在if语句前加了一段延时也不行,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肯定能检测到.

网友G:
// {
        TI=0;
        ES=1;
// }
这几行是不是都不执行?

网友E:
可以了,是我一时疏忽,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后来我不要ET1=1

网友H: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