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TC 测温度 能精确到0.5度吗?

楼主(2018-07-11):
PTC 测温度 能精确到0.5度吗?

网友A:
温度系数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阻值离散性和精度的影响, 精确到 0.5℃还是有困难的

网友B:
不过, 可以通过校准来实现高的精度

网友C:
先补充一点知识点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的缩写,即正温度系数,是热敏电阻的一种类型,它指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的一类热敏电阻。这一类热敏电阻在保护电路中具有广泛应用。如在保护电路中加装一个PTC热敏电阻,当热敏电阻周边温度升温到某个温度临界点时,热敏电阻电阻值变得很大,从而阻断电路,当温度下降会自动恢复正沉睡,以此保护整个电路不致损坏。

网友D:
测试精确度主要取决于你使用的传感器的精度   以前设计过一款电路   使用的传感器型号记不得了   但是精度好像可以达到0.1摄氏度    很多时候精确度不仅仅取决于传感器本身性能   在使用底层驱动编写时   也有注意事项   自己多找找资料   没能帮到你   对不住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microchip的一个应用指导,用普通IO测温度

网友F:
用个高精度的PTC

网友G:
外部电路也要做好,我记得i55发过这么一个帖子

网友H:
设计精密了可以达到,但是就怕速度比较慢

网友I:
好象还没有说清, 楼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用于测量稳定的 PTC 并不是 4 楼说的那种类型, 其实在电机上应用得也比较多
比如低成本的 KTY83 系列
由于有一定的公差, 高的稳定精度除了采样精度和分压/恒流器精度, 你可能还需要校准

网友J:
0.5度的精度不能实现的吧

网友K:
0.5的精度估计不行,买传感器的时候应该有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