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一般忽略不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1):
看你具体的应用了,一般是忽略不计的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是因为在做工程时   不需要很精确   IC近似等于IE    这个用多了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C:
使用三极管一般是放大电流,驱动电流型器件

网友D:
在设计电路时一般考虑基极电流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E:
上面说的都不对!
基极电流在数字技术上是可以不考虑,但是在高频小信号电路中非常非常重要。

网友F:
应用场合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网友G:
不能这么说的.  计算 Ie 的时候, 如果 hfe 加大, 是可以忽略
但 Ib 的控制晶体管的重要工作参数, 也是要计算的

网友D:
这个在组略计算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有精度要求的时候,需考虑的

网友H:
基极电流在数字技术上是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