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个TI的MCU

楼主(2018-07-11):
1. flash >=24kB. RAM>=4KB.
2. spi /uart各一个

网友A:
MSP430 高端一点的都能达到这个要求的!

楼主:
不知道价格如何? 在TI MCU与M0之间选择

网友B:
这个很好选的                                       不
是有TImcu选型表吗

网友C:
lz对速度没要求吗

网友D:
楼主可以在TI主页的MCU选型工具里面按自己的需求查找器件,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E:
MSP430F5438

网友F:
msp430f149就不错的。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c60cb31614791711cc79171b.html

网友H:
这个一般都能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I:
最全的MSP430选型手册

网友J:
msp430f169

网友K:
MSP430F169
16 位超低功耗 MCU,具有 60kB 闪存、2048B RAM

网友L:
MSP430FR2522

网友M:
MSP430FG6626 和 MSP430FG6625 微控制器配有以下外设:1 个高性能 16 位模数转换器 (ADC)、2 个 12 位数模转换器 (DAC)、2 个运算放大器、1 个比较器、2 个通用串行通信接口 (USCI)、USB 2.0、1 个硬件乘法器、DMA、4 个 16 位定时器、1 个具有报警功能的实时时钟 (RTC) 模块、1 个 LCD 驱动器和多达 73 个 I/O 引脚。

网友N:
去TI选型上找找看。

网友O:
使用C2000的芯片吗?

网友P:
对价格有要求吗?

网友N:
很多的msp430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G:
MSP430中文选型手册

网友M:
应用范围

模拟传感器系统
数字传感器系统
手持式仪表
医疗诊断仪表
手持式工业测试仪
测量设备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57e20ef26394dd88d0d233d4b14e852458fb391b.html

网友L:
MSP430FR2512

网友I: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88345

网友K:
12 位 ADC、双 DAC、2 个 USART、I2C、HW 乘法器和 DMA

网友J:
MSP430F168 48KB+256B Flash Memory

网友P:
TIVA的 M4的芯片。

网友O:
TMS320F28335也可以。

网友Q:
这个一般的MCP430的MCU的都可以达到的哈

网友R:
这个要求不算高的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M:
MSP430FG6626 和 MSP430FG6625 微控制器配有以下外设:1 个高性能 16 位模数转换器 (ADC)、2 个 12 位数模 ...

性能差异是有的,不过只要能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T:
楼主在经济上有什么要求吗 满足您这个要求的太多了

网友U:
这个绝大多数的430的MCU的都能满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