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CU对应一个从机

楼主(2018-07-11):
SPI的3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一个从机,4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多个从机,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clk
mosi
miso
en

是不是有些比如dac 也是spi的,可是他只有mosi,没有miso的 算3线的

那些adc有miso,mosi,clk,en 算4线呢?

网友B:
标准的是4线制,用的时候场合不一样而已,用的i/o也不一样

网友C: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因为有MOSI和MISO
很多的芯片是三线制只有一个DIO,同时负责输入和输出。

网友D:
单线 也能带多从机组网

网友E:
可以这么理解,但在三线时,记得从设备的CS脚应该被一直置有效。这样可以省掉一条线。

网友F:
貌似现在有可以同时兼容三线与四线SPI工作形式的数字控制接口装置

网友C:
四线制是对于从机而言的,主机是没有四线制的。四线比三线多了一个片选,用在多从机的场合。主机可以用IO口来控制从机的片选。

网友G:
这个采用SPI总线实现的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的。

网友G: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

网友D:
三线制的主入从出和主出从入只能分开实现了吧

网友H:
三线制带片选,四线制不带片选
一对一通信用3线;有多个从机用4线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I:
SPI至少四根信号

网友J:
SPI都是三根线的。

网友K:
是从机可以对应多个的。

网友L:
当SPI主设备想读/写〔从设备〕时,它首先拉低〔从设备〕对应的SS线(SS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M:
如果用主从机切换的方法的话,切换的时机不好掌握

网友N:
SPI作为从机的驱动部分

网友O:
这个SPI的硬件是固定的。

网友P:
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

网友Q:
串行时钟线(SCL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NSS

网友R:
软件模拟SPI接口

网友Q:
在点对点的通信中,SPI接口不需要进行寻址操作,且为全双工通信,显得简单高效

网友I:
SPI是〔单主设备( single-master )〕通信协议,这意味着总线中的只有一支中心设备能发起通信。

网友P:
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

网友J:
楼主说的 这个怎么不对呢

网友O:
4线制是SPI通信格式。

网友K:
这个跟线没有关系的。

网友N:
SPI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

网友L:
接着开始发送工作脉冲到时钟线上,在相应的脉冲时间上,〔主设备〕把信号发到MOSI实现“写”,同时可对MISO采样而实现“读”

网友M:
比较方便的方法是主机定周期发送数据

网友R:
该接口只有四根线。

网友S:
不管怎样的,,SPI总线的设计很关键

网友T:
基本上是SPI通讯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四线制是对于从机而言的,主机是没有四线制的。四线比三线多了一个片选,用在多从机的场合。主机可以用IO口 ...

四线制的设计应用还是很多的

网友V:
这个主要是需要多勤加练习的

网友W:
SPI总线的应用还是需要考虑场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