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充电芯片的充电接口都有哪几种啊?

楼主(2018-07-11):
充电芯片的充电接口都有哪几种啊?

网友A:
我看有的手机用USB充电,有的则是专门的充电接口

网友B:
USB的接口是数据传输和充电复用的啊

楼主:
我看诺基亚的手机有个专门的充电接口,这个接口是什么协议啊?

网友C:
“国际电信联盟(ITU)决定,从2014年开始,全球所有手机充电器将实现统一。”

网友A:
如果能统一的话就好了,不同手机之间可以通用了。

网友C: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如果接口统一了,那么厂家专用充电器怎么卖钱?譬如说可恶的苹果专有接口和SONY的搞怪接口技术。

网友C:
除非设备外观统一,否则这个接口我觉得是统一不了的,无法让一个接口能够同时满足所有的Device。(除非这个接口是一根针)

网友B:
把充电器的接口做成像螺丝刀的接头那样 可以更快的

网友D:
不怕漏电啊

网友E:
主要是各个厂商的硬件接口不相同   不过现在看来  USB充电已经称为趋势了   呵呵    这样就很方便   个人的看法  呵呵

网友E:
micro usb + mini usb基本上搞定

网友F:
一般最多的就是miniUSB 的啦,工控产品总会根据产品的性质及稳定性要求选择不同的充电接口的

网友D:
现在都是miniUSB 比较流行的啦,手机那个也是属于这个的吧。

网友E:
usb也可以。

网友G:
充电接口不是一般的都是USB的么

网友H:
就是USB的接口的哈

网友I:
最常见的不都是USB的么

网友J:
这个一般不都是USB接口的么

网友K:
充电的接口形式不同,但是充电的协议,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