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跑飞,下载运行正常

楼主(2018-07-11):
上学期 期末自己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定时中断 led闪灯汇编程序,结果仿真时 程序一直跑飞,这学期开始时,试了下开发板自带的例程,仿真也开始跑飞了(之前都是好的)。我把程序烧写进dsp,运行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仿真器出了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仿真器的初始地址不对,reset一下试试。

网友C:
reset 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问厂家技术支持,可能是板子上芯片的问题

网友E:
应该定时器中断的问题,你去掉定时器中断在检测一下

网友F:
以前经常发现程序跑到一个handler的部分,也没有解决,但是不用仿真就没有问题

网友G:
SRAM 芯片损坏 烧写FLASH 等实用的CMD文件地址一定要先设置正确,另外尽量用调试方法,减少烧写FLASH次数

网友H:
如何减少FLASH的烧写次数了?感觉它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I:
除了军品tms320lf2407a已停产了!

网友J:
看看仿真和实际运行时的晶振是不是一样

网友K:
调试模式和正常运行的状态不一致

网友L:
板子上电运行不正常?

网友M:
debug  运行速率应该是会比时间运行速率低

网友:
是不是CMD文件的问题呢

网友N:
估计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O:
可能跟优化有关

网友P:
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Q: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R:
那就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N: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J: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仿真和运行的时候cmd文件不一致呢?

网友K:
仿真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M:
有可能有软件的问题。

网友L:
手动复位后就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R:
可能仿真器的驱动兼容性不好了。

网友Q:
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呢?

网友P:
仿真的是时候读取数据的有问题呢

网友O:
也可能跟时序有关

网友S:
去掉定时器中断在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