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资源不能动态配置吧。。

楼主(2018-07-11):
PSOC的资源不能动态配置吧。。

网友A:
可以,楼主想怎么做设计?

网友B:
http://www.cypress.com/?rID=2901
http://www.cypress.com/?rID=1085
楼主可以看看这些

楼主:
呵呵,公司的前辈给方法了。。。就如DAC模块只能P0.3h输出,而我的资源模块又都满了,要换成0.5输出的话就只能走总线

楼主:
然而,总线我又都不能再用了,最后只能被逼上梁山咯,也就是动态配置资源模块了。。。

网友C:
是的,PSoC1 里面的模拟走线较少,不像数字走线那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