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最方便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7-11):
刚接触MSP430单片机,已经调试好程序,开发环境是CCSV4 + MSP-EXP430G2调试板,现在准备批量生产, 要批量将程序烧写进芯片(指的是在线烧写,MCU芯片已贴在在PCB板中),不知最方便的方法是什么? 请各位大侠指点,万分感谢!

批量烧录都是用msp-gang
批量烧录都是用msp-gang

网友A:
用 Ti 的工具,与利尔达联系。 注意RST 电容可能不能加。

网友A:
最好先烧后贴

网友B:
批量烧录!!!这个找找卖烧录器的厂家

网友C:
如果批量大可以用编程器,
自己少量的话用BSL划算。

网友D:
MSP430 In-System Gang Programmer

网友E:
使用TI的gang430工具,可以在线一次性烧录8个板子,速度非常快。

网友C:
如果不在乎多花点时间,量也不是很大,直接用仿真器来烧写也无烦,还省钱

网友F:
少量的话一般都用BSL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G:
通过SBW方式下载

网友H:
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 接口进行。

网友I:
利用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J:
JTAG、SBW、BSL接口

网友K:
问一下卖家吧

网友L:
搞一个仿真器

网友K:
不同板子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M:
两线烧写最简单。

网友J:
装 BSL 驱动程序

网友G:
下载TXT文件来烧录程序

网友N:
MSP430F5XXX-BSL烧写软件

网友H:
无论是仿真还是 烧写程序,一般可以

网友O:
MSPFET - FREE MSP430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网友P:
msp430烧写工具可以下载

网友I:
这个网上很多简单。

网友L:
便于学习和调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 接口进行。

这几种接口的要根据实际的MCU性能设计的

网友R:
这个就要看烧写的速度多少的

网友S:
这有啥好的办法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