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死机,不好找原因。

楼主(2018-07-11):
怀疑是电网波动。之前都没有出现过板子死掉的情况。

我们的设备在一个公司使用,已经使用好几年了都没出现问题,然后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突然跟我说设备死掉了,那个区域的电脑也都死机,不止我们的设备,还有其他公司的设备也都死了。电脑一开机就重启,是这样的现象。
然后他们公司全体电脑基本都出现了死机现象,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让他们先不要用设备,第二天过去,电脑不死机了,设备也能正常使用了。

而且我们的设备之前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过,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还有很多公司使用我们的设备。可靠性应该是能保证的。

所以这个现象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第二天过去手动重启电脑,根本没有发生设备死机的现象,无法复现,不好找原因啊。

大家觉得原因可能是什么?他们非要我给个解释。。。

楼主:
因为设备死机生产可能会产生安全隐患,所以希望我们能做到设备死机直接不产生。
看门狗复位就不生产了。

如果怀疑电网问题,可以联系一下电网公司内部人员。必须是悄悄的,鬼子进村。

网友A:
你若怀疑电网波动,就用调压变压器降压,模拟这个故障.能重复死机故障,则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个区域的电脑也都死机,很有可能是电压过低原因.

网友B:
那也是不断复位, 不是死机  可能描述的和实际的现像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怀疑电网波动,就用调压变压器降压,模拟这个故障.能重复死机故障,则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个区域的电脑也都 ...

不止一个区域,他们公司基本上的电脑都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不断复位, 不是死机  可能描述的和实际的现像有差距.

不是不是,我的表达有点问题。

现在还没有看门狗。

是我想要加一个看门狗复位,然后出现死机现象的时候重启板子, 板子重启以后设备就会处于初始状态,不会进行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止一个区域,他们公司基本上的电脑都用不了了。

这更说明是整个公司夏季超荷,电网电压跌落引发故障.

网友B:
超过设计范围 也是合理的.

网友C:
抢给板凳!

网友D:
是强电设备?查下是否过载保护,空开这些正不正常。或是接地线漏电。找个厉害的电工一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更说明是整个公司夏季超荷,电网电压跌落引发故障.

嗯,我也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设计范围 也是合理的.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强电设备?查下是否过载保护,空开这些正不正常。或是接地线漏电。找个厉害的电工一查就清楚了。 ...

强电设备。

应该是他们公司的原因。

网友E:
问题不复现,要持续跟进,或者模拟恶劣环境测试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

不过自己产品遇到这种情况会造成意外,还是得改进一下,宁可不动作,不要误动作.即检测到超低压, 系统有一个应急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

你这样解释,客户认可了吗?

网友G:
偶然的干扰,堆栈溢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自己产品遇到这种情况会造成意外,还是得改进一下,宁可不动作,不要误动作.即检测到超低压, 系统有一个 ...

这个突然出现在他们生产过程中,然后现在的做法是加一个看门狗来进行复位,复位的初始化结果为停止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解释,客户认可了吗?

认可,但是需要让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停止生产,我看门狗复位以后就停止生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突然出现在他们生产过程中,然后现在的做法是加一个看门狗来进行复位,复位的初始化结果为停止生产。 ...

系统功耗不是很大可考虑宽程稳压或UPS之类的备用电源.

网友H:
当时买电脑,装了个不好的电源.后面偶然就黑屏重启.然后换了一个1w1元的电源. 老实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好高端!一个电源要1万1

网友I:
除非是电网故障,交流电时通时断。仅仅是电压严重不足还不至于如此,会表现为有的设备能耐受,有的则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当时买电脑,装了个不好的电源.后面偶然就黑屏重启.然后换了一个1w1元的电源. 老实了...
...

层主意思是1元/每W。

tyw
10瓦以上,每瓦一元.10瓦以下稍贵些.

网友K:
就来看看t叔的解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当时买电脑,装了个不好的电源.后面偶然就黑屏重启.然后换了一个1w1元的电源. 老实了...
...

    电源买的海盗船金牌850W,特价时850块买的,保修10年,30%功率以下风扇不转,安心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