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

楼主(2018-07-11):
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
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网友A:
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楼主: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网友B: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

楼主: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
序问题?

网友C:
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
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D:
不能使用电阻分压,建议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C:
建议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E:
电阻分压的应用非常多的。

网友C:
这个一般采用两电阻哪找比例分压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F: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匹配电阻的,简单两个电阻分压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网友G:
楼上说的是,这个匹配电阻是很重要的,不然在下一步的信号处理中,信号就不稳定,结果误差会很大。

网友C:
这个不好的,两个电阻需要多大的,难在做阻抗匹配的。

网友H:
楼上说的是,阻抗匹配的不好做的。

网友I:
没有见过有人这样用的,,这电阻对信号的衰减作用很大的。

网友B:
再者晶振输出的信号都是比较弱的,在一般设计的时候都要求晶振尽量靠近单片机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网友I:
简单两个电阻分压的效果可能会不理想,需要一个匹配电阻的

网友J:
不可以的。

网友:
换个其他晶振吧。

网友K:
应该可以的。

网友L:
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不稳定的。

网友M:
就怕阻抗不一样了。

网友N:
没有这样连接过。

网友O:
对压控电压分压, 改变中心电压值有影响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使用多个时钟信号源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

使用合适的有源晶振

网友O:
不要这样设计电路的。

网友J:
容易有干扰的。

网友N:
不知道产生的信号是否正常的

网友:
有源晶振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M:
可能有谐振影响。

网友K:
接入之后,测试信号是否正确呢

网友L:
还是购买一个有源晶振吧。

网友Q:
这样可能稳定性不好,有干扰。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时钟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R:
建议使用正确的晶体。

网友S:
电阻分压的只是精度上有点大的

网友S:
这种设计简便易行的,可以试试的

网友T:
这个要看具体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