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8-07-11):
请问各位大大是否有使用过MSP430 5系列和6系列的LPMx.5低功耗模式?

网友A:
找一下别人的程序作为参考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

网友C:
用的是啥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 F5438A的板子,想实现LPM3.5低功耗模式,用RTC闹钟唤醒。

网友D:
参考手册提供的方法就可以啊

楼主:
设置LPMx.5低功耗模式的顺序应该是:
(1)所有I/O选为通用I/O;
(2)使能RTC;
(3)关闭XT1CLK和XT2CLK;
(4)置位PMMREGOFF=1以及LPM4 status register bits。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将PMMREGOFF置位为1,即该位一直是0。

网友E:
对PMMREGOFF操作之前,要先打开PMM寄存器

网友F: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nd set

网友G:
我没见过直接对PMMREGOFF付数值1的

楼主:
怎么操作

网友H:
PMMCTL0_L |= PMMREGOFF,或者PMMCTL0_L |= ~PMMREGOFF

网友I:
这个Ti的官方应该有参考代码的吧,,我一般的都是参考官方代码的来做开发的

网友J:
这个在TI官网上的就有相关的低功耗程序参考的。

网友A:
这个没怎用过的,对249的还是比较熟悉的。

网友E:
PMMCTL0_H = PMMPW_H;

网友K:
MSP430系列的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的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L: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M:
对于MSP430而言,大部分情况下,测量到的功耗与datasheet不符均是由对MSP430未使用的GPIO处理不当引起的。

网友N:
正常时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O:
MSP430低功耗主要是在不需要使用cpu时让cpu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P:
5种低功耗,LPM0,LPM1,LPM2,LPM3,LPM4

网友Q:
要进入低功耗模式0,可在程序中直接写:LPM0;

网友R: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就是配置不同的SCG1,SCG0,OscOff,CPUOff

网友S:
 低功耗执行的一个过程:程序从main函数入口开始执行程序,当遇到进入低功耗程序时,如:_BIS_SR(LPM1_bits + GIE);此时相当于下面的程序处于停止状态不再执行

网友T:
软件将CPU设定到某一低功耗工作模式下

网友U:
MSP430具有一种活动模式和五种软件可选的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L:
为了使MSP430最大限度的达到低功耗,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或者是设置为输入

网友T:
在需要时使用中断将CPU从休眠状态中唤醒,完成工作后又进入相应的休眠状态。

网友M:
一般情况下根据需要打开关闭一些模块

网友S:
当有一个中断来到,则会进入中断处理程序,自动退出低功耗,如果在中断中没有没有退出低功耗,当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成后,又会重新进入低功耗。

网友N:
当需要采集数据或有中断来临时唤醒

网友R:
SCG1:复位使能SMCLK,置位则禁止SMCLK.

  SCG0:复位激活DCO,置位且DCOCLK不用于MCLK或SMCLK时禁止DCO。

  OscOff:复位则LFXT激活,置位且LFXT不用于MCLK或SMCLK时,LFXT振荡器禁止--对应着ACLK。

  CPUOff:复位则MCLK激活,置位则MCLK停止。

网友O:
待要使用cpu时调用中断来运行cpu

网友Q:
进入低功耗模式4,可以写:LMP4;就可以了

网友P:
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

网友U:
一个中断事件可以将芯片从五种低功耗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唤醒

网友V:
官网有例程的,建议楼主先参考一下官网的例程。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需要的功能

网友W:
这个我参考下楼上各位的做法的

网友X:
这一块的不是很明白的,跟着大家学习的吧

网友Y:
这个直接参考厂家的推荐例程的设计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设置LPMx.5低功耗模式的顺序应该是:
(1)所有I/O选为通用I/O;
(2)使能RTC;

这个在程序设计的时候多注意的

网友AA:
在实现功能特性的前提下,方法越简洁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