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616的P4引脚怎么操作?

楼主:
请问N76E616的P4引脚怎么操作?比如P40,P41,在它的库文件中,怎么没看到它的位操作呢?

网友A(2018-07-11):
你试试能否用P4^0这种操作

网友A:
因为头文件定义的有P4,没有定义具体位。你试试P4^1,这种操作,51内核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其他管脚也是用sbit,在头文件里做的,这个P4肯定也行,只是官方没有去定义这个不完整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头文件定义的有P4,没有定义具体位。你试试P4^1,这种操作,51内核都是可以的。 ...

找到了,它这个端口不支持位操作。只能是字节操作。
比如 P40 = 1;只有这样P4 |= 0x01;
比如 P40 = 0;只有这样P4 &= 0xfe;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