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信号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8-07-11):
有一课题请教大佬们:如何利用FPGA或单片机或有更好的方式来实现多路模拟信号合并成一路,并能实现对模拟信号的开关选择呢?(前提是不能改变信号的输入方式)

网友A:
时分复用,还是合成复合信号(类似TVS复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分复用,还是合成复合信号(类似TVS复合信号)

您好,不需要考虑信号的混合,主要是考虑多路模拟信号的接入方法和选择,比如说我想要接收来自仪器1和仪器3的模拟信号,能够通过一硬件电路实现这种选择控制的功能。请问您有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需要考虑信号的混合,主要是考虑多路模拟信号的接入方法和选择,比如说我想要接收来自仪器1和仪 ...

低频信号用模拟开关进行周期切换,放大,模数转换,可以得到多路信号的数字信息。与独立采集模拟信号一样。

是的,AD转换与模拟切换要同步,有一个问题,信号之间有可能带来串扰,(看取样保持时间的长短)。
谢谢您,也就是说做一个模拟开关就可以实现了吗?您所说的这个周期切换应该就是开关控制的过程,这个周期切换是怎么进行的呢?

网友A:
大多数MCU的AD也多是采用MUX来获得多通道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