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有关FPGA的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如图一中,unused pin是配置为“三态输入输入”,还是“三态输入加弱上拉”。
图二中,为什么要把这些dual_purpose_pin设置为“use as regular IO”.他们可是专用的引脚的啊

网友A:
未使用的配置管脚,可以当做通用IO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使用的配置管脚,可以当做通用IO来使用

分享一下别人的回复:
就和其他普通IO一样的用法。。没有区别;直接在pin planner里做分配就好了
我之前刚好用过nCEO那个脚,需要把串口模块的TX分配到这个脚,默认不是regular IO,分配完管脚,编译工程会失败的,修改为regular IO之后就可以正常编译工程了,生成sof文件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