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芯圣SQ015芯片!利用按键实现睡眠流水灯等功能切换

楼主(2018-07-12):
主控为015L   实现LED按键切换 睡眠 亮  微亮  闪烁  快闪  流水 呼吸灯功能,程序根据中断系统检测按键输入及调整灯控亮度,输入输出分明,方便移植修改,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原理图如下图:
程序宏定义如下,可根据自己需求添加LED灯,更改LED亮度
#include <SQ015L.h>
unsigned  char LED0,LED1,LED2,LED3,LED4;
unsigned  char mode;
#define asm(szCmd) __asm__(#szCmd);
#define AllLight 100
#define CloseLight 0
#define SmallLight 20
#define Fast_time 800
#define Slow_time 2000
#define Port_time 200
#define breath_time 50

程序初始化如下:
void io_init( void )//端口初始化
{
   TRISB=0x08;//PB方向寄存器初始化
   PHCON=0;//输入上拉功能初始化
   PORTB=0;//PORTB输出电平配置
}
void sys_init( void )//系统初始化
{
   T0=155;//T0计数值初始化
   PCON=0B00111000;//POWER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ECON=0B10000001;//中断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FLAG=0B00000000;//中断标志寄存器初始化
   OPTION=0B00000000;//PA方向寄存器初始化
}

中断服务系统如下:
void Intr(void) __interrupt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j;

  if(T0IF)    //Judge T0IF
  {
        i++;
        if(i>100)i=0;

        if(i<LED0)  //设置LED灯亮度
        PORTB0=1;
        else
        PORTB0=0;

           if(i<LED1)
        PORTB1=1;
        else
        PORTB1=0;

           if(i<LED2)
        PORTB2=1;
        else
        PORTB2=0;

           if(i<LED3)
        PORTB4=1;
        else
        PORTB4=0;

           if(i<LED4)
        PORTB5=1;
        else
        PORTB5=0;

          if(PORTB3==0)//按键按下
          {
           if(j<150)//按键防抖
              j++;
           }
           else
           {
             if(j>50)
         {
           j=0;
           mode++;   //模式切换
           if(mode>6)
           mode=0;
          }
            }
           INTFLAG=0B00000000;   //Clear T0IF
           T0=250;   //重置T0值
  }
}

主函数main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Delay,breath,flag;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sys_init();  //T0定时中断初始化
   set_LED(CloseLight);//LED灯关闭
   mode=0;      //模式清零,进入睡眠
   breath =0;   //
   flag =0;
   while(1)
   {
   Mode:switch(mode)
        {
        case 0:                //睡眠
                {
                set_LED(CloseLight);
                IOCB=0B00001000;//变化中断使能/唤醒功能
                PCON=0B00111000;//POWER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ECON=0B00000010;//中断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OPTION=0B00000000;// OPTION寄存器初始化
                asm(slee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进入睡眠低功耗模式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sys_init();  //T0定时中断初始化
                set_LED(CloseLight);//LED灯关闭
                Delay=20000;
                while(Delay--){if(mode!=0)goto Mode;}
                }break;
        case 1:        //全亮
                {
                set_LED(AllLight);
                }break;
        case 2:                //微亮
                {
                set_LED(SmallLight);
                }break;
        case 3:                //慢闪
                {
                set_LED(AllLight);
                Delay=Slow_time;
                while(Delay--){if(mode!=3)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
                Delay=Slow_time;
                while(Delay--){if(mode!=3)goto Mode;}
                }break;
        case 4:                //快闪
                {
                set_LED(AllLight);
                Delay=Fast_time;
                while(Delay--){if(mode!=4)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
                Delay=Fast_time;
                while(Delay--){if(mode!=4)goto Mode;}
                }break;
        case 5:                //流水
                {
                set_LED(CloseLight);LED0=100;
                Delay=Port_time;
                while(Delay--){if(mode!=5)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LED1=100;
                Delay=Port_time;
                while(Delay--){if(mode!=5)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LED2=100;
                Delay=Port_time;
                while(Delay--){if(mode!=5)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LED3=100;
                Delay=Port_time;
                while(Delay--){if(mode!=5)goto Mode;}
                set_LED(CloseLight);LED4=100;
                Delay=Port_time;
                while(Delay--){if(mode!=5)goto Mode;}
                }break;
        case 6:
                {
                set_LED(breath);
                if(flag==0)
                {breath++;}
                else
                {breath--;
                if(breath==0)flag=0;}
                Delay=breath_time;
                if(breath>100)flag=1;
                while(Delay--){if(mode!=6)goto Mode;}
                }break;
        }

   }
}

程序完成后根据原理图焊板效果如下:

利用仿真器烧录后效果如下:
点击按键可以切换6个模式,亲测实用有效!
程序和原理图打包给有需要朋友下载使用。

文件是损坏了的?跟本就解压不了。

网友A:
直接用的定时器啊

对的

网友B:
芯圣深圳代理商 QQ14492511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的定时器啊

对的,,哈哈

网友A:
呵呵呵看来我眼光还在

网友C:
牛X,这个芯片有多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X,这个芯片有多便宜呢?

1块2,1块3那样。。。很便宜的。。

网友D(2018-08-12):
引用 楼主:
1块2,1块3那样。。。很便宜的。。

好贵啊

网友B:
他瞎扯的  实际很便宜  你加下我 1449251178

网友E:
芯圣深圳代理企鹅号:756088897 有需要联系

网友F(2018-09-12):
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编译器?

HC-IDE

网友B:
很便宜  你加下我 1449251178

网友G:
能说说怎么调节灯的亮度吗 萌新表示看不太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说说怎么调节灯的亮度吗 萌新表示看不太懂程序

直接调用set_LED();函数即可,0~100调节亮度,0为关闭LED,100最亮。

网友H:
芯圣深圳代理企鹅号:814512312 有需要随时联系

网友B:
芯圣深圳代理企鹅号:1449251178 有需要随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圣深圳代理企鹅号:1449251178 有需要随时联系

你这广告不是打了一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广告不是打了一回了,,

额   有另外的朋友打了广告  我得刷新一下存在

网友B(2018-11-05):
刷新一下存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广告不是打了一回了,,

广告打多一次表示走心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广告打多一次表示走心了嘛

请问你的心怎么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心怎么走

左转右拐 直走再经历一个山路十八弯然后就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左转右拐 直走再经历一个山路十八弯然后就到了

我现在走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走到哪里了

走到我帖子里了

网友B:
  不好意思

网友I(2019-09-28):
按键事件切换功能。

网友J(2020-03-18):
这个定时器时间怎么算的,能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K:
有时间试一下程序效果.
谢谢!

网友L(2021-12-30):
void sys_init( void )//系统初始化
{
   T0=155;//T0计数值初始化
   PCON=0B00111000;//POWER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ECON=0B10000001;//中断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FLAG=0B00000000;//中断标志寄存器初始化
   OPTION=0B00000000;//PA方向寄存器初始化
}
初始化为什么要加 OPTION=0B00000000;//PA方向寄存器初始化?
然后在主函数再次出现:

while(1)
   {
   Mode:switch(mode)
        {
        case 0:                //睡眠
                {
                set_LED(CloseLight);
                IOCB=0B00001000;//变化中断使能/唤醒功能
                PCON=0B00111000;//POWER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INTECON=0B00000010;//中断控制寄存器初始化
                OPTION=0B00000000;// OPTION寄存器初始化
                asm(slee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进入睡眠低功耗模式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sys_init();  //T0定时中断初始化
                set_LED(CloseLight);//LED灯关闭
                Delay=20000;
                while(Delay--){if(mode!=0)goto Mode;}
                }break;
我不确定这个跟这个程序有没有关系?谁验证过了吗?原理图跟官网资料对不上,7脚应该是PB0而不是PB3,外中断是PB0..................

网友M:
给大神赞一个,比我的精简有效多了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