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奖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分析一下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2):
等号是什么器件

楼主:
是一个电化学传感器

网友B:
运放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到Vcc,这就不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到Vcc,这就不大靠谱。

这个不是Vcc,是Vce,这个是一个传感器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C:
想让别人指导,又藏着掖着的,唉!

网友D:
三电位补偿电路,在电化学中用得多的。

网友D:
工作电压(电化学反应电位)(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之间的电压)保持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电压(电化学反应电位)(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之间的电压)保持恒定。 ...

谢谢已经在本论坛找到相似的帖子,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你。

网友E:
卖这个传感器说明说上就有这个电路

网友F:
电化学传感器,手册上是有推荐电路的,但是由于电化学的特殊性,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适当调整参数,并且需要软件算法配合校准,这样测量值才能更接近真实值。同时,测量腔室也要适当考虑结构形式和气路,不然,只能粗略测量浓度趋势,较真实值波动较大。

网友G:
测甲醛的电路是不,貌似在哪里看过,具体也分析不清楚,不是搞模电的就不贻笑大方了。

网友H:
软件渣渣飘过,硬件。。。。。哎不说了,硬件还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化学传感器,手册上是有推荐电路的,但是由于电化学的特殊性,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适当调整参数,并且需要 ...

谢谢你的回复,看了好几天,基本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渣渣飘过,硬件。。。。。哎不说了,硬件还没入门

谢谢回复,后期还要做软件调试,可以沟通软件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甲醛的电路是不,貌似在哪里看过,具体也分析不清楚,不是搞模电的就不贻笑大方了。 ...

刚工作,在这条路上刚起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后期还要做软件调试,可以沟通软件相关问题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