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配置文件问题

楼主(2018-07-12):
  用Keil 5 按照工程设置以及教材建了一个项目,用同样的文件,在Keil  Flash Down 下的文件就能起振,自己的就不能。比较了配置后缀名为.uvoptx 的配置文件。其147行 如下: <Name>-U57FF6B064987505356270287 -I0 -O206 -S3 -C0 -A0 -N00("ARM CoreSight SW-DP") -D00(1BA01477) -L00(0) -TO18 -TC10000000 -TP21 -TDS8004 -TDT0 -TDC1F -TIEFFFFFFFF -TIP8 -FO07 -FD20000000 -FC1000 -FN1 -FF0STM32F10x_128.FLM -FS08000000 -FL020000 -FP0($$Device:STM32F103C8$Flash\STM32F10x_128.FLM)</Name>

   正常的 -FO07 这一项为 -FO15  更换后OK了,再试只要大于10 就行。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Keil 的哪个配置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直接下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直接下载是啥

  这是配置文件里面的变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下载后未勾选复位并启动选项原因。但表现在配置文件里就是FO这个后面的值了。勾选后FO后面值变为15,未勾选就是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直接下载是啥

flash选项下面有个DOWNLOAD这项,点击它就是直接下载。

网友B: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也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也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谢谢恭喜,还是我水平不够。

网友C:
不明觉厉

网友D:
配置总是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