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设计一个变压器

楼主(2018-07-12):
求助:现设计一个变压器,输入采用两相380V,输出需要1200V,1320,1500Vac,电流最大到20A单向,简图如下图,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问题,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变压器是测试用的变压器.

网友A:
1500V20A
30KW,已经接近50KW电力变压器水平了。这么大功率,2相输入,对电力线可是非常有害的,最好三相吧,当然如果负载是单相负载,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真是这样,30KW单相负载?什么情况?。。。。无法理解了。一般工业上是不会有这样设计的哈。

楼主(点评):
负载是单向负载,用于产品的测试,通电时间短(<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