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一个结构体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typedef struct button {
    uint16_t ticks;
    uint8_t  repeat       : 4;
    uint8_t  event        : 4;
    uint8_t  state        : 3;
    uint8_t  debounce_cnt : 3;
    uint8_t  active_level : 1;
    uint8_t  button_level : 1;
    uint8_t  (*hal_button_Level)(void);
    BtnCallback  cb[number_of_event];
    struct button* next;
}button;
看别人的程序,定义了一个结构体,里面:4或者:3是什么意思,求各路大神指点下。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我去学习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uint8_t  repeat       : 4;
    uint8_t  event        : 4;
    uint8_t  state        : 3;
    uint8_t  debounce_cnt : 3;
    uint8_t  active_level : 1;
    uint8_t  button_level : 1;

这里定义了二个8bit(2Byte)的内存空间,其中的4或3或1,表示相应变量占用了一个8bit内存的几个bit.
如:uint8_t  button_level : 1;     这里"button_level " 表示只占用了其中一个bit

网友B:
[em:5:PCB打样 批量  8小时出货 焊接一条龙
3mil线  8mil孔 盲埋孔
阻抗 CAD图纸 半孔板 抄板 钢网
CEM-1 94VO 铝基板 FR4 FPC
单双面 5*5  40元 10片
单双面 10*10 50元 10片
四层   200元  10片
批量320元一平
板厚有 0.6  0.8 1.0 1.2 1.6 2.0 2.5 3.0MM
颜色 红 绿 白 黑 黄 紫
样品有铅无铅不加钱
批量可做24H加急 四层可做24H出货
QQ:2381329245(加Q私聊)
手机:139 2744 6192
网址:www.jhtcpcb.com
欢迎各位砸单!
暂时不需要也没关系 留个联系方式 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