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手求问,AD画PCB时线路裸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12):
如图,这是我自学画的第一块板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线路在2D模式下一直高亮,在3D模式下是裸露的。求前辈们解答

网友A:
这个不叫裸露,因为你在2D模式下高亮了,3D模式同样也会高亮。
Ctrl+鼠标左键 点击线就会高亮,点击其他地方就会解除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裸露,因为你在2D模式下高亮了,3D模式同样也会高亮。
Ctrl+鼠标左键 点击线就会高亮,点击其他地 ...

哎呀果然诶,谢谢你!教程书上没有讲,可能我不小心按到了。
请问有没有这种关于类似小操作技巧的书籍或者**?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呀果然诶,谢谢你!教程书上没有讲,可能我不小心按到了。
请问有没有这种关于类似小操作技巧的书籍或 ...

看看这个帖子,链接里面有视频下载地址,可以跟着视频学一学,包括专门的小技巧视频。
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交流噢。
AD16绘制STM32视频教程,AD17绘制51最小系统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5050-1-1.html?fromuser=877049204

网友B:
做PCB找嘉立创 QQ 800058721  1868156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链接里面有视频下载地址,可以跟着视频学一学,包括专门的小技巧视频。
有问题也可以随时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