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网络socket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我要用STM32实现网络socket编程。硬件是不是需要网口啊?用GPRS模块行吗?
我对这方面不太懂。请大神告知,我硬件和软件需要做什么准备?谢谢!

网友A:
能联网的就行,不过目前GRPS速率低,基本上都链接不上网了。我手机是好久都没连上这制式的网络了,起码上3G

网友A:
另外你也可以用WIFI模块做,比如ESP8266,很容易socket,活着有线的网络模块也可以。

网友B:
有线的用 RTX的,RL_tcpnet,

网友C:
可以试试看  加一个83848c

网友D:
我大概七年前用cdma坐过  可以

网友E:
通信模块走起

网友F:
只要能连上 什么网络都可以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查了查 gprs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