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怎么量?

楼主(2018-07-12):
单片机睡眠情况下,万用表电流档,表笔接电源正极和单片机vcc引脚,电流有25mA,单片机的引脚还控制着其他外设电路。电源由三颗南孚电池组成。

想请问我量的是不是总电流?是不是量的方法不对?
但外设全由单片机引脚关闭了,电流不可能有25mA,想求教各位!!!,

网友A:
精密的万用表

网友B:
不正常,睡眠时这么大电流

网友C:
睡眠时顶多几毫安,不过也有可能你其他外围模块还在耗电,建议直接看电源出口处总电流

网友D:
万用表误差本来就很大,除非你用好点的(例如福禄克),否则最好用程控电源,你这测的25mA确实很大,我猜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第二,外设消耗,虽然你说引脚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是不科学的,应该把他们全部拆走,连上下拉电阻都不要留,最后把单片机引脚设置为悬空状态。第三,单片机并没有如你所愿进入休眠状态,或者是进入了也是一直被唤醒(唤醒原因有外设干扰或者是看门狗还有定时器之类的东西),我之前用STM8单片机做的2.4G无线接收机,待机电流也就几十uA

网友E:
PCB打样 批量  8小时出货 焊接一条龙
3mil线  8mil孔 盲埋孔
阻抗 CAD图纸 半孔板 抄板 钢网
CEM-1 94VO 铝基板 FR4 FPC
单双面 5*5  40元 10片
单双面 10*10 50元 10片
四层   200元  10片
批量320元一平
板厚有 0.6  0.8 1.0 1.2 1.6 2.0 2.5 3.0MM
颜色 红 绿 白 黑 黄 紫
样品有铅无铅不加钱
批量可做24H加急 四层可做24H出货
QQ:2381329245(加Q私聊)
手机:139 2744 6192
网址:www.jhtcpcb.com
欢迎各位砸单!
暂时不需要也没关系 留个联系方式 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