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怎么量

楼主(2018-07-12):
单片机睡眠情况下,万用表电流档,表笔接电源正极和单片机vcc引脚,电流有25mA,单片机的引脚还控制着其他外设电路。电源由三颗南孚电池组成。

想请问我量的是不是总电流?是不是量的方法不对?
但外设全由单片机引脚关闭了,电流不可能有25mA,想求教各位!!!,

网友A:
实际电路实际分析,会分析就会测试,不要纸上谈兵。没有原理图分析啥呀。

网友B:
用一个能读到电流的电源做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很明显单片机没有睡下去,或者其它部分耗电了。可以把单片机裸片拿下来单测,单片机睡眠一般就1uA左右。确定是单片机没睡,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D:
1 应该是总电流了
2 至于为什么那么大电流  确定单片机睡了?外设都关闭? 上下拉都设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