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USB HOST

楼主(2018-07-12):
您好。
请教一下:我现在想用STM32F429的USB主机模式与3G模块进行通讯,3G模块单独供电,所以VBUS没接,STM32直接用DM  DP  GND与3G模块连接,但是STM32不识别,请问一下,是不是需要另外需要什么驱动。比如,3G模块与电脑通讯也需要安装驱动,对于STM32这端该如何做呢,是直接能用(我移植的有问题),还是需要什么做什么工作?
谢谢。

网友A:
单片机这块驱动不好整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电脑的驱动,很复杂的,所以你这里要做不少驱动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模块的USB接口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这块驱动不好整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电脑的驱动,很复杂的,所以你这里要做不少驱动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模块的USB接口协议。 ...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这个模块有Linux驱动,你可以参考。

网友D:
最好使用那种带SPI接口或者IIC接口或者URAT接口的模块。

网友E:
什么接口的3G模块

网友E:
一般模块都是提供了一套操作协议了,只要跟对应的通信接口,然后发送相关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3G模块是什么?没玩过

楼主:
有串口,也有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模块有Linux驱动,你可以参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