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MCU如何实现输出端平均值稳压,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2018-07-12):
集思广益啊,用MCU的ADC模块采集PMOS漏极上负载电压,求平均值来控制mos开关吗,还是用方均根值呢来计算呢,后者占用单片机资源太严重了,大家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清楚,输出是比较稳定的直流,还是开关信号?
最简单的比如BUCK电路,MCU根据输出电压,控制PWM占空比。
这只要几个历史值即可,不需要什么平均值均方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