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睡眠模式

楼主(2018-07-12):
STM32F10x睡眠模式下,我发现仅仅关闭原本开启的外设的时钟并不能显著降低多少电流消耗,而通过设置RSTR寄存器使得相应外设处于复位状态可显著降低电流,待唤醒时再清除RSTR寄存器相应位使相应外设退出复位状态。不知道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区别?外设长时处于复位状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时钟关了仅仅是不能动弹,但是还活着。需要关闭对应模块才行,这相当于关闭它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关了仅仅是不能动弹,但是还活着。需要关闭对应模块才行,这相当于关闭它的电源。 ...

您所指的“关闭它的电源”是方法是置位相应的RSTR寄存器中的外设吗?还是有其他方式关闭电源

网友B:
不要的外设可以关闭,关闭外设时钟是通过操作 RCC_AHBENR,RCC_APB1RSTR等相关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的外设可以关闭,关闭外设时钟是通过操作 RCC_AHBENR,RCC_APB1RSTR等相关寄存器。
...

好的,明白了。实测的结果是配置RCC_APB1RSTR、RCC_APB2RSTR最根本,彻底关掉某外设。

网友C:
何种睡眠模式?

网友D:
直接进入不同种类的低功耗可以不

网友E:
需要关闭不用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