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技巧:无原理图时焊盘之间添加网络连接

楼主:
最近改一块别人的板子,没有原理图,直接对PCB进行修改。
比如两个焊盘要连一根线,首先需要添加网络,不然直接走线是不能连在一块的。
1、Design-Netlist中添加网络

ADD

比如,我添加了一个LD+

楼主(2018-07-12):
2、双击对应的焊盘,添加第一步中增加的网络,比如增加LD+

3、可以连在一块啦

网友A:
没有网络 也可以布线,只要设置一下障碍物规则即可。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网络怎么添加网络。

网友B:
可以重建网络表的。建成后更改网络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