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测定步进电机驱动方法

楼主:
老大给我一个光驱上的步进电机,给我说了方法,让我测出来驱动顺序。测出来了,分享一下我的方法,1表示接USB电源正极,0标志接负极,右边箭头表示那一瞬间电机运动方向。后面A+,B-,A- ,B+表示总结的,对于步进电机的AB两个线圈的通电顺序。因为我只能用一路USB测量,所以只能测对一路通电的情况,也就是4个节拍。

楼主(2018-07-12):
当年测数码管的管脚也是这么USB电源,一个一个试验,然后写纸上,总结的。

楼主:
我们老大说,他要用这个DIY雕刻机。希望他能成功啊。

网友A:
多谢分享,我马上找个试试看。

网友A:
这才4步啊,听说最牛可以16分,我看了一下,我只能理解到8分。

网友:
不清楚的时候就是这么干

网友B:
能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