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出现谐振噪声,怎么办

楼主:
发现DCDC输出噪声很奇怪,测试了一下地,地上就有噪声。
我先短接示波器,波形如下图
然后给电源模块通电,探头放到地上,波形如下图
我想请问下,这种不算纹波吧,这种开关量的噪声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滤掉它那?

网友A(2018-07-12):
还有什么办法。不就是电容、电感滤波、磁珠、变压器、光耦隔离以及金属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