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静电问题

楼主(2018-07-12):
打ESD 静电,条件是+6KV/-6KV,每组十次,频率是1HZ。打网口的时候会出现设备死机,网络假死。必须断电重启设备才能恢复通讯。而且很奇怪的是,这情况都出现在某一面,其它三个面打的时候会出现网络中断,但是能自己恢复。PCB是双层板。各位大佬,应该从哪里着手整改?

加高分子ESD,加464932301 交流交流

网友A:
加个ESD静电抑制器哦!呵呵

加了的

网友B:
改善接地方面

工作地的连通性吗?

网友B:
接地一般是将静电通过一条线路的导入到大地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设计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一般是将静电通过一条线路的导入到大地

外壳是塑料的。只有DC12V供电,没有接大地的

网友C:
抢给板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壳是塑料的。只有DC12V供电,没有接大地的

另在PCB合适的地方增加电容或电感,可以改善ESD方面的问题

网友D:
你这是接触打还是空气打。接触打是接地不好,建议把地处理好,如果是空气打,建议PCB地线露些铜,再看看

网友E:
ESD防护也做了,还有这种情况?楼主,试试,耐高压的 网络变压器,我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E:
看看我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接触打还是空气打。接触打是接地不好,建议把地处理好,如果是空气打,建议PCB地线露些铜,再看看 ...

接触放电

网友F:
浮地设备ESD过不了,多半是地没处理好

网友:
网络变压器耐压值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浮地设备ESD过不了,多半是地没处理好

浮地设备的地应该怎么优化呢?能否给点建议,没经验

网友G:
网络变压器下面不要铺铜   隔离的间隔越大越好,网络变压器到芯片那边的走线上都加ESD二极管

网友G:
D32 D43 是什么器件?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是用在哪方面的啊?ESD用的是什么规格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我让我们工程师和你沟通一下!

网友H:
PCB布局很影响实验结果,建议将总死机的位置附近的接口电路放上。这种不过一般都是地处理的不太好。

网友I(2019-01-07):
改善接地方面的问题..

网友J(2019-02-19):
一般静电问题处理都是通过泄放途径,一个是增加ESD保护器件,第二个就是做好PCB的地线和泄放路径,我司是ESD原厂,免费提供整改18549815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