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S18B20—温度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12):
DS18B20识别读取温度没什么问题,很正常,搭配LCD1602显示,但是我的应用是是如果达到某一个温度值,就通过单片机的IO口进行高低电平转换。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Display_Temp();                                //获取并显示温度值

                        if         ( Temp_Buffer>=0x0150 )
                        {
                        out1=0;
                        }
                    else
                        {
                        out1=1;
                        }
现在有个问题是,按照0x0150这个值应该是21度进行判断。但是实际上却是33.6度进行的判断。
有人可以指导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