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8-07-12):
电压互感器主要用途是隔离高电压,将高电压转化为低电压,供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和测量仪表获取一次电压信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压互感器呢,小编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电压互感器的选择。
1、一次回路额定电压的选择
电压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压应由所在系统的标称电压确定。为了确保电压互感器安全和在规定的准确级下运行,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所接电力网电压应在(1.1~0.9)UN1范围内变动,即满足下列条件:1.1 UN1> UNs>0.9 UN1式中UN1 —电压互感器一次侧额定电压。选择时,满足UN1= UNs 即可。。
2、二次侧额定电压的选择。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额定线间电压为100V,要和所接用的仪表或继电器相适应。额定二次电压是按互感器使用场合来选定的:①供三相系统线间连接的单相互感器,其额定二次电压为100V;②供三相系统相与地之间用的单相互感器,当其额定一次电压为某一数值除以3时,额定二次电压应为100/3;③电压互感器剩余电压绕组的额定二次电压,当系统中性点有效接地时应为100V,当系统中性点为非有效接地时应为100/3V。
3、准确级选择
供功率测量、电能测量以及功率方向保护用的电压互感器应选择0.5级或1级的,只供估计被测值的仪表和一般电压继电器的选用3级电压互感器为宜。
4、按准确级和额定二次容量选择
首先根据仪表和继电器接线要求选择电压互感器接线方式,并尽可能将负荷均匀分布在各相上,然后计算各相负荷大小,按照所接仪表的准确级和容量选择互感器的准确级额定容量。有关电压互感器准确级的选择原则,可参照电流互感器准确级选择。一般供功率测量、电能测量以及功率方向保护用的电压互感器应选择0.5级或1级的,只供估计被测值的仪表和一般电压继电器的选用3级电压互感器为宜。
5、电压互感器种类和型式的选择
电压互感器的种类和型式应根据安装地点和使用条件进行选择:
3~20KV五类配电装置,宜采用油浸式绝缘结构,也可采用树脂浇注结构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35KV配电装置,宜采用 油浸绝缘结构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100~220KV配电装置,用电容式或串级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为避免铁磁谐振,当容量和准确度级满足要求时,宜采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330KV及以上配电装置,宜采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全封闭组合电器应采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本篇**属于原创,**内容源自社为电子科技官网:www.sheweikeji.com

网友A:
低成本场合不选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场合不选用互感器

是的,功率在100A的以内的有电表型号可以选择直接接入,100A以上的可以根据情况选配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