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11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按照这个电路来调试,在7脚加了1K的电阻,为什么并没有输出正弦波,求救大侠,走过路过请您帮忙看一眼,谢谢!

@xch 换了直插的芯片,估计是我的芯片有问题,感谢感谢
xch
@面朝大海09 :第二脚有波形?
@xch :信号源没有坏,示波器有波形
xch
估计你的信号源坏了。 不用信号源,直接用手摸输入端 PIN2试试

网友A:
唉,不会自己看数据手册,看看教科书的运放原理?
测量一下各关键节点的电压波形?
你想让大家猜谜吗?
如此简单的电路,先理好思路。

@面朝大海09 :不说了,一问三不知,原来是你示波器不会用呀
@gx_huang :请问如何加直流电平,它的目的是什么,基础差,请原谅
@面朝大海09 :你有示波器,又不能看波形,只能深表同情了,也是一万个不明白。退一万步讲,你在输入加一个直流电平,看看输出是否变化,也很容易验证的,不能没有思路。
@gx_huang :好崩溃,这么简单一个电路测了这么久,唉
@gx_huang :有示波器啊,各个点的波形没办法看吧
@面朝大海09 :没有示波器吗?先买一个,先买一个,先买一个!
@gx_huang :会不会是芯片不合适啊,焊接没有虚焊,测试过了
@gx_huang :输入信号用的信号发生器。50HZ,高电平5V,低电平-5V,没有偏置,正负3V的也试过了,输出只有低电平,不能看各点的波形啊,输入信号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用的信号发生器,说三遍!
@面朝大海09 :你看清楚我的问题么?输入50Hz正弦波,幅度多大?直流偏置是多少?不就一个比较器功能么,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呀,波形当然还得看直流和交流电平呀。如果一切都对的,就看看焊接问题了。你应该把输入信号部分电路也画上。
@gx_huang :我试过单电源供电是有信号输出的,所以想找问题是出在哪了,如果电流太大烧了的话,我只要一加上正负电源电流就很大,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但是电流是超过datasheet给的7.5毫安的电流了。

楼主:
统一回复,电路没有问题,是我芯片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3脚接了地

网友B:
5k大了,最多!1k,或者510欧

网友C:
这就是个比较器电路,怎么能输出正弦波呢?应该是方波吧

网友D:
比较器是输出矩形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大了,最多!1k,或者510欧

我改成了500欧和1K仍然没有输出,7脚一直是低电平,我输入的信号是50Hz的正弦波,出不来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是输出矩形波的呀

说错了,一直是低电平,没有输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比较器电路,怎么能输出正弦波呢?应该是方波吧

对的,方波,没有输出方波,不知道是哪的原因,已经测了好几个了

网友E:
难道是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已经烧了?

我按照这个电路,电流有10几20毫安,不过我重测了好几个,电流并没有降下来

网友F:
再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B:
我做过上M的比较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ic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