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升运放输出分析

楼主(2018-07-12):
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电路,怎么计算

楼主:
通过仿真,我说一下个人理解

1.不管运放怎么输出,Q3肯定是导通的
2.当运放输出>0.7时,Q2,Q4截止。Q3,Q1导通,B点电压=N+0.7V,C点电压=B-0.7V,所以D点电压=N点电压
3.当运放输出>0.7时,Q1,Q2,Q3,Q4全部导通,分析一样
4.添加Q2,Q4目的,在电压输出较大时,增加反馈信号,是输出电压稳定
5.如何增加驱动能力:Q1导通一部分信号反馈回运放,维持输出稳定,另外一部分电流驱动负载
只是个人理解

网友A:
仿真电源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源用的不对

是运放供电还是输入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运放供电还是输入信号?

前面电路是正负电源供电
你仿真电路是单电源供电,这里首先就错了,因此才导致了你后面分析的错误。
其实这个线路2个5583和5943,构成一个由四个BE结构成的闭合环。他们工作在2级射极跟随状态。
在合理动态范围,前面的5593和5943是永远不会截止的。而这4个管子构成的闭环,输入(2个50欧姆中点)和输出(2个5欧姆中点)电压差几乎为零。根据同样管子,同样偏置情况下,静态电流相同原则,前面1K决定了本管子静态电流=Vcc/1K。同时也决定了后面管子的静态电流和它是一样的。
当然当电压过一定幅度后,由于负载电流变大,后面2个射极变形图腾柱的管子有导通和截止状态。
由于只是射极跟随器,所以整个环节电压增益=1,相位相同。
计算放大器增益,可以忽略后面环节直接根据运放公式计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电路是正负电源供电
你仿真电路是单电源供电,这里首先就错了,因此才导致了你后面分析的错误。
其实 ...

明白了,谢谢耐心讲解

网友C:
首先这是一个负反馈电路。那么根据虚短,则运放负端电压等于正端电压U1。根据虚断则RG和RF上的电流一样。所以可以得出:
(U0-U1)/RF=(U1-U2)/RG  ----> 换算得
U0=U1(1+RF/RG)-U2(RF/RG)

虽然你讲的没错,但是还是建议看看楼上讲解,如果知道就没必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