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带usb及多路pwm输出的mcu芯片

楼主(2018-07-12):
需要usb device及21路以上pwm输出的芯片,最好是32位mcu,性价比高,请问有推荐型号不,谢谢

网友A:
可能要加CPLD了,没有见过这么多PWM的。

网友B:
stm32f4系列轻松搞定。

网友C:
抢给板凳!

楼主:
stm32是可以,但是满足条件的都是100条腿以上,flash/ram冗余太多,成本太高了,要低于5元r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32是可以,但是满足条件的都是100条腿以上,flash/ram冗余太多,成本太高了,要低于5元rmb ...

5元连STM8都买不到了

网友E:
新唐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