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芯片中有哪些带有LCD Driver功能?

楼主(2018-07-12):
新唐MCU芯片中目前共有四个系列支持LCD驱动功能:Nano110, Nano 130, Nano 112以及N76E616 series;其中,前三个系列的核心是ARM® Cortex® M0,最后一个为8051的内核。

网友A:
新唐有不少带LCD驱动器的单片机。

网友B:
有不少都支持。

网友A:
130的用过,官方的开发板就带LCD屏幕。

网友C:
段码屏目前只有上面几种,RGB屏N329和NUC970D(两种ARM9核)都支持

网友D:
定位不错,一般用LCD的都是性价比高的设备,所以M0就够了。

网友:
好多种可以选择。我也见过一种带LCD的开发板。

网友:
貌似nano系列都具备。